MS-6791主板不跑码

楼主(2008-02-16):
MS-6791主板不跑码,能复位,CPU:P4 3G  核心供电1.45V (不知是否正常),   几个场管输出电压基本正常 ,挤压板子也无效。特此求助各位老师!

网友:
有没有复位?如果复位灯常亮查供电。如果有复位就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能复位的话,说明供电,时钟没有问题。应先刷BIOS试试。

网友:
谢谢两位!刷BIOS那就麻烦啦,工具还没买呢 请问还有没有其它地方要检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要看看你的BIOS是什么型号的了。把BIOS型号告诉我。我给你看看

网友:
BIOS上贴纸标有:PhoenixBios     D686 BIOS  . 主板型号:MS-6791  VER:1 .  .北桥:SIS648FX  南桥:SIS963LUA   IO:W83697HF :联想品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