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安装系统

楼主(2008-02-16):
技嘉815EPT(型号:GA-60XT),GHOST安装后黑屏,直接安装黑屏。用替换法确认是主板问题。检查主板各供电正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思路是什么?

网友:
楼主手里有60XT啊?麻烦你帮忙看下这个主板的南桥背面是几个帖片电容?(我手里也有一块收坏板收的,不过拿来的时候南桥后边就有几个帖片被磕飞了).

你的这个问题先清洗下CPU座试试.

网友:
有6个电容.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好好查一查CPU供电是否正常,主板上电容有鼓的没?

网友:
供电正常,电容都是好的。BIOS也重新刷过,安装GO WIN98系统可以进安全模式。

网友:
换个XP的版本试试.最好不用GHOST版的

网友:
:victory:

异眼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一次装不上系统,换了主板也不成,后来装上了,开机不是重起就是死机,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个版本的就好了,我以前遇到过,用ghost安装系统能正常安装,装完后就是老重起。后来换个低版本的ghost的就好了。

网友:
我也曾碰到过类似问题。
一台电脑安装系统的时候,安装到半截就死机不动了,安装XP的安装版也不行,是在复制文件的时候死机,后来因为不是在我这里维修的电脑,没有替换配件测试。
不过,后来听说找人安装好系统了。也没换配件,不知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客户的主板坏了,我给他换了一块,我的是顶星的,他的CPU是P4 1.7的,换上后GHOST系统到一半死机,换盘还是一样的,刻了三四次都一样,换了个C1.7的,刻系统正常,然后换上他的P4 1.7的也正常,有时候的问题说也说不清楚.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的问题
我是解决了你试试我的看行不
板子检查完如果没问题你就把IDE的设备全拔了
试试光用硬盘.用另外的一台做好的插上试试
还有就是把内存也换了试,我的是这样解决好的
你试哈看能不能用
如果还不行,那就要仔细检查内存条了
查查内存的供电了
问题有时候在内存上~~~~我就知道这些了~~

网友:
用一个安装版的XP系统试一下,还有就是BIOS中的病毒检测要关闭!!

网友:
我修过一块板子,原CPU供电的COM是85N03我因没有用75N03,结果是C1.7运行很正常,而用C2.4 CPU玩游戏重启,最后没为法换用85N03的管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