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2-16):
昨天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的电脑,点不亮了,于是我就去帮他修理,这个问题不是很大,我用诊断卡试了一下,原来是内存不过,这个原因是氧化的原因,重新插了一下,就可以了,成功点亮了!!回到家,朋友又打电话给我,说他的512M被吃了,变成了256M的啦,我一听晕了,怎么会被吃的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说下!!还有是不是主板的问题,谢谢!!

网友:
接触问题或内存本身的问题(如果原来正常使用的话)。

网友:
一般要自己看到才能察觉症状。。。一定是接触问题。也不知道你走之后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多半是接触问题了

网友:
原来用是正常的啊,可能是接触的问题吧!!!最好不要是内存的问题! 谢谢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