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手机卡的数据能不能修复的

楼主(2008-02-16):
请问下手机卡的数据能不能修复的
想知道下.如果行的话.可以的话可以说下思路给我好把

网友:
是恢复手机的卡还是手机的扩展槽中的卡的数据?

网友:
手机的扩展槽中的卡
二种都能修复吗??

网友:
手机扩展槽中的卡我会修复。别的不会。用修复软件就可以。不过删除后没有存过任何东西的能修复存过东西的不能修复。修复软件用EasyRecovery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数据比较重要,先做镜像,然后用软件对镜像进行恢复,软件不能恢复的话,手工恢复。前提是你的数据没有覆盖。不知你要恢复的是什么类型的数据?

网友:
这样的啊.我试试能不能.因为卡里面有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谢谢各位大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得看是什么愿意引起的故障了。。。。。。。。。。。。。。。

网友:
误删的.想修复回来的数据``..................................................

网友:
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2008-04-16):
手机SD卡能恢复

要是SIM卡就没有希望了,据说还没有这种软件,SD卡还是有只是注意使用过程的方法?

网友:
可以修复的,就算格式化都能恢复的!

网友(2008-05-21):
手机卡里的东西应该可以出来的。

网友(2008-07-01):
很难找到这一类的软件。

网友:
当然可以的啦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