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F5 问题求助(照片)

楼主(2008-02-16):
原来只有一条水平亮线 开始上下摇一摇机后电源线还能恢复,但现在不行了
维修人员拆开看过 重焊了一个点 然后成了如图这样
图片比较大点下面看图

http://photo.163.com/photos/crazyhan00/150144011/4446645618/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可能是场块坏了或者看一下场块外围的电容以及补焊。

网友:
怎么判断电容好坏和场块好坏????????

网友:
检查场输出电路负供电是否正常.场输出电路是否有脱焊的地方.如以上均正常.更换场IC.

网友:
先查正负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再查是否还有虚焊

网友:
场输出问题,,检查场负压供电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只有一条水平亮线 开始上下摇一摇机后电源线还能恢复,但现在不行了
维修人员拆开看过 重焊了一个点 然后成了如图这样
图片比较大点下面看图http://img.photo.163.com/x9sR_XA4e2HtSYdnA4Ha8A==/8990310 ...

为什麽只重焊了一个点。把场块好好焊一遍吧,代换场的电解电容,场电源正常吗

网友:
还是虚焊

你查查这IC的供电部分,也许是那里虚焊.这类机的虚焊是通病

网友(2008-04-07):
应该是供电电容的问题,要不行就换个场芯片试一下

网友:
重点检查场IC负压供电的几个滤波电容,坏的多!场IC换的几率不是很大!

网友A:
场卷边了,有可能场I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卷边了,有可能场IC坏了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