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板? 新手提问 ad板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02-16):
ad板是什么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板就是液晶显示器的主板.你从哪里听来的AD板啊,应该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
模数转换板,液晶主板可以这么叫啊

网友:
那是不是就是液晶的驱动板啊
??????????????

网友(2008-04-11):
就是液晶的驱动板  因为上面有个数字/模拟转化的IC  所以叫a/d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