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求助

楼主(2008-02-16):
各大论坛还有书中对主板不复位的解决方法都有这么一条:测RST到IO或SB,看有没有低电平触发IO或SB,我要问的是,这个低电平是由谁发出的,具体的测试点儿都在哪儿?我是新手,论坛中没有找到,请各位仁人赐教,谢谢。

网友:
当你点复位开关的瞬间,复位针帽的电压(一般由红或橙线提供)有一个被拉低的过程,也就是变为低电平~~然后松开镊子又会上升到高电平。不知道我这样说你懂不???呵呵~

网友A:
从楼上师傅所说的看来,(强制)复位的意思就是(可以)使用镊子将“针帽的电压”对地短路。
只是如果那样(使用镊子),何用再点“复位开关”,或者说,为什么使用镊子。

我是新手,冒犯不要砸我。

网友:
修板子哪里有去找个机箱接REST的,都是直接拿个东西短接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楼上师傅所说的看来,(强制)复位的意思就是(可以)使用镊子将“针帽的电压”对地短路。
只是如果那样(使用镊子),何用再点“复位开关”,或者说,为什么使用镊子。

我是新手,冒犯不要砸我。

你如果使用手指导电不好,没法短接。

网友:
按电源开机 由ATX-POWER PG 发出 RESET 来源讯号
按RESET键 从主板RESET排针宜接拉低RESET#讯号

网友:
原来这个低电平是瞬间存在的,我还以为触发后就一直存在呢。

网友:
新手上路,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长按复位测试卡的复位灯常亮,是不是复位端就长时间在复位电平。

网友:
长按复位没有意义。复位就像导火线一样。点了火。就不用再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