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硬盘一夜之间有好多坏道?

楼主(2008-02-16):
如题!我有一块ST80G硬盘,之前一直使用的很好,也用MHDD29测试过,没有坏道!可前些日子突然不能格式化了,我再用MHDD一查,吓我一跳!出现了N多坏道!这是为什么呢》?以前也碰上过2回!
硬盘

网友:
不是一夜之间吗?怎么有????呵呵~
是你的使用习惯不太对吧,另外一个如果盘较老的话性能下降正常啊!
前2回都搞定,这次不行了吗???
呵呵~~~

网友:
可能受到电源性能下降的影响吧,天冷电容的容量会下降的哦!

网友:
这样冻的天,电脑不整天开着就会冻坏的,像我这样一天二十四小时开机的,准没事,呵呵。这是水货的结果

网友:
可能是你电源的事情
:D :D :D

网友: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电源一定要选好的,台子一定要选稳固的,对硬盘有好处

网友:
也许是你下载BT造成的 ,或者用下载软件下载东西造成的

网友:
我的笔记本硬盘也是一夜之间出了N个坏倒,请问一下大家还有修好的几率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事情,如电源质量差,市电不稳,关机未完成即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逻辑坏道可以修复,物理坏道很难(几乎不可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