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865PE主板通一下电就不来了

楼主(2008-02-16):
这几天运气真不错,接连接到Intel原装主板,有两台是接触不良的问题,容易解决,今天又遇到一块865PE加P2.4C的组合,通电诊断卡闪一下就熄了,风扇也是转一下没没动静了,再开就没反应了,把电源插头取了,开机又是转一下就没了,量CPU供电的下管D极对地电阻为1,把全部下管取了再量,还是为1,把CPU取下来量下管D极,电阻正常,把CPU供电插头(四芯的那个插头)取了,通电,风扇转得正常,由于原装主板的散热片比较特殊,取不下北桥上的散热片,无法量到北桥是否已短路,请教版主和高手们,是不是北桥坏了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我觉得是CPU的问题。

网友:
主板有短路故障,先量一下电源对地阻止,判断是哪个电源短路

网友:
很明显CPU供电电路短路了!查相关元件~~~~~~~~~

网友:
你换CPU试了吗?换CPU或取了不上CPU怎能样?

网友:
拆CPU供电部分的MOS管,IC,所有相关元件,直到阻值上来为止

网友:
你把拆下的下管装回去,上假负载看看主板点亮后是否风扇转。
应该是你的CPU挂了。

网友:
各位老大,Intel原装主板不上CPU是不通电的,我试过了,取下CPU量是有电阻的,换CPU仍然是短路的,我量了一块一模一样的好主板,正常时电阻应该为6,就是搞不懂是什么原因了,不给CPU供电,能通电,只是不能工作,给CPU供电,就短路,无法没量元件啊,因为把CPU拆下来就不短路了都嘛!   上假负载不能通电,必须上真CPU!
唉~~~~~~~~~~~~~~~~~~~~~~~~~~

网友:
好贴要顶上去,小弟受教了,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十万个V什么 -5 骗分帖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块INTEL的主板跟你的问题差不多。

后来查到是CPU供电的MOS管和一个ADP3418的IC坏。换上去就好了。

不过那个ADP3418有点小贵花了我2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