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华硕笔记本电量只能充到3%,怎么办啊?

楼主(2008-02-16):
我的华硕
笔记本
电量只能充到3%,怎么办啊?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电池有毛病了...................

网友:
测量一下充电器的电压是否与标称一致

网友:
如何修复电池,大家谈一谈!!!!!!!!!

网友:
换电芯吧。比买个块划算。

网友:
换个电芯也是很好的 也只能用将近2个小时,买了也是OEM的又不好

网友:
里面电芯坏了。换芯,刷电池数据。 不推荐买OEM的,现在好多OEM电池为了降低成本用旧电芯,更主要的问题是电池保护板还是原厂的好。

网友:
能充到3%.应该是要换电芯了.个人觉得还是换电芯划算

网友:
换电池算了哦,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电芯与电池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