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GMI845EA 主板声卡问题

楼主(2008-02-16):
冠盟GMI845EA主板装好系统后找不到声卡,CMOS里AC97有开,在设备管理器里有个感叹号,提示为PCI调制解调器,系统装了好几次,XP的,98的都 装过,XP的用GHOSTR的装过,正常安装的都 用,下了ACA97驱动装了也没用,大哥大姐帮帮我吧,没着了………………晕啊
主板

网友:
声卡坏了,这种故障很常见。如果声卡供电正常,排除并更换声卡IC。

网友:
是换RLC101吗~~~~~~~~~~~~~~~~~~~~~~

网友:
那你看一下你主板声卡的位置啊,按你说的应ALC101,是吧。

网友:
大家帮看下,谢谢大哥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还是驱动没装对.手动安装好一点......

网友:
驱动装了N次都 用~~~~~~~~~~~~~

网友:
我手上有一块板声卡故障和楼主的一样,我现在正在修。。。

网友:
回复顶下,希望楼主看到,我的故障和你的一样,我直接换同样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2008-03-17):
换下功放 8脚的那个...........

网友:
真不行的话接个外置的吧!!!!!!!!!!!!

网友:
这种故障90%是声卡IC坏了,更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一个叹号,应该还是驱动没有做好,不行外接一个声卡不就完了。

网友:
先检查下供电。正常换声卡IC,实在不行就加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