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美嘉845主板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8-02-16):
一块奥美嘉845主板在DOS下可用,在DOS下安装系统正常,安装的第一次重启时,死机不动,CPU,内存,显卡,硬盘==都 换过,就是不行,正赏常有系统的硬盘安上开机,系统没进去就死机了,没法只好换主板,原来的CPU,内存==都 可用,这是主板那出问题啊?????好晕啊…………???~~~~~~!!!

网友:
这种故障,最常见的应是滤波电解电容做怪,仔细看主板上有没有电容鼓包了。

网友:
我有一个技嘉60XT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电容都是正常的。供电也正常,从新刷BIOS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我也有一块品牌的845的主板 因CPU插座旁的几个电容爆了所以全部换掉了 但是换完电容后 装系统装到一般时屏幕就不动了就死机了 从新安装还是这个样子 苦呀 求高手指点 我先谢谢了

网友:
我有一个扳子和你的情况一样,我换了供电全部电容之后还是一样,最后我给CPU散热做了处理之后就好了,你可以试一下,换一个大点的风扇或换个电源功率大点的

网友:
嗯 非常的感谢楼上的哥们了 我试试

网友:
还是不行哦
~~~~~~~~~~~~~~~~晕哦~~~~

网友:
第一保证CPU散热必须好,第二重新装系统.

网友:
电源也要考虑哦!最好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進bios載入預設值 內建 網路 音效 關閉試試

网友:
检查下COMS 那里的设置..可能恢原了

网友:
应该用安装板的XP试一下,有些还给硬盘有关系,有些主板挑硬盘

网友:
是不是内存兼容性问题哦,杂牌主板兼容性很差的哦

网友:
我这手头有好几块板子都是那样,用GHOST可以G系统可是进不去系统,用安装版的根本装不上,机器的所有东西都换过了,问题应该出在主板身上可就是早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