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6):
求技嘉GA-8I848ML主板的开机
电路图
我有一块技嘉GA-8I848ML主板,开机无反应,通电之后过一会南桥很烫
主板
技嘉

网友:
查南桥3.3伏待命电压会不会拉低了,USB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对地阻值正不正常。

网友:
3.3V对地阻止只有15正不正常?????????

网友:
不清楚 很有可能不政策.....啊。的。..啊。地方。

网友:
不太正常。
看看5Vsb的对地阻值多少。
一般是南桥挂

网友:
5Vsb的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查一下北桥的供电块是不是好的?好的南桥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求技嘉GA-8I848ML主板开机电路图,我是初学者,对开机电路跑线不会,所以这块主板的开机电路没有搞清楚,谢谢高手指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