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q7c3

楼主(2008-02-16):
请教高手:方正q7c3(明基代工)液晶显示器只要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并且是红、绿、蓝、黄、白交替着一屏一屏地换,不知是什么故障?

网友:
电压正常吗?正常的话换MCU试一试、看来你对液晶维修也不一定很懂。。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一下.不行的话.更换MCU.

网友:
我对液晶显示器不懂

主机开机之后,我把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关了再重开有时一切正常,有时需要调整屏幕。我对液晶显示器不懂。

网友:
这是明基显示器自带的老化测试功能,在不接VGA信号线时,就会几种颜色自动改变。如果接上信号也没有图像,你要查HV信号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