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方正19宽屏的屏坏了

楼主(2008-02-16):
是客户用鼠标砸的,左下角凹下去了,有裂痕,有换屏的必要吗,还是直接换新的

网友:
呵呵,换新的吧,也不贵,才1000多点。

网友:
屏烂的不严重,可以做电视机用,缺一点还是能接受的。严重的话就必须要换了。新的19也不贵了。

网友:
没有有换屏的必要
花钱换屏不如在买个了

网友:
hehe.换一个要1000多。
买个新也要15000+吧,还是买新的好了。

网友:
建议你买新的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换屏不划算 ,呵呵,新的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
没必要拉  一块屏都好几百  换新的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