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组装维修精华题解

楼主(2008-02-16):
电脑组装维修精华题解
--------------------------------------------------------------------------------

什么是主板?
答:主板是一块矩型电路板,它又叫母板、主机板或系统板,他是计算机的重要部件之一,他在计算机中起桥梁与血管的作用,计算机中各个部件都要与主板机连接,它是计算机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
主板有哪些部件组成?
答:CPU插座、芯片组、内存插槽、AGP插槽、BIOS、CMOS、电源插座、ISA总线、PCI总线、电池、电容、键盘鼠标接口、串并口、IDE接口、软驱接口、集成部件接口等。
AT主板与ATX主板的区别?
答:ATX主板将键盘、鼠标、串并、IDE接口集成到主板,键盘、鼠标改为PX/2接口,ATX电源支持键盘、鼠标开机,网络唤醒及软并机功能,主板供电系统不同,AT使用6针P8、P9供电,ATX使用20针供电系统,并且增加了正负3.3V电压。
CPU插座有那两种?都用于那种CPU?
答:1、Stot 2、Socket
Slot 1属于P2级产品
Slot 2为Xeon专用型
Slot A主要是Athlon专用
Socket 2适用于486
Socket 3适用于486及586
Socket 5/7适用于奔腾、K5、M1、多能奔腾、K6、K6-2、K6-3、M2等
Socket 8高能奔腾专用
Socket 370:P3、Celeron、VIACyrix3
Socket 478:P4专用
Socket A:独龙、雷鸟专用
Socket  462:Athlon XP专用
Socket    755:Athlon 64专用
南桥和北桥的作用?
答:北桥:负责用来控制CPU、内存、缓存和图形加速接口等设备的数据输出。
南桥:用来管理输入输出设备硬盘、软盘、当驱总线等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
2004年6月25日(6-15题)
6、生产芯片组有那些厂家?
答、Intel、VIA、SIS、ALI、nVIDIA
什么是一体化主板?它的优缺点?
答:一体化主板又叫集成主板,它集成显卡、声卡、网卡、调制解调器、CPU等;
好处:主板集成了计算机设备、主板空间大,便于散热,成本低。
坏处:不便于升级、性能差,兼容性不好。
8、主板报错技术分为那几代?
答:第一代指示灯型、第二代数码管型、第三代语音报错。
9、什么是双子星主板?
答:双BIOS或双CPU主板。
10、主板有哪些品牌?
答:ASUS华硕、SOYO梅捷、SHATTLE浩鑫、ECS精英、IWILL艾威、SOLDEK硕泰克。
11、什么是CPU?
答:CPU又叫中央处理器或中央处理单元,它是计算机的心脏和大脑,它由运算器和控制器组成。其中包插运算单元、处理单元、存储单元。
12、新赛扬CPU与奔腾CPU的区别?
答:新的Celeron拥有Pentium一样的核心构架,并增添了SSE指令集,但是它只有Pentium一半的二级缓存或无二级缓存。使性能大幅度将低而成为低端产品。
13、P4CPU分那几代?技术指标是什么?
答、目前分为三代:
第一代:2001年推出产品代号(Willamette),主频1.3~2G,L1:32KB,L2:256KB,工作电压1.7V~1.75V,制造工艺0.18um,采用Socket423插座,FC-BGA封装,随后又推出采用Socket478插座的PGA478封装,晶体管数量4200万,核心面积217 mm2。
第二代:2002年1月,推出产品代号(Northwood),主频主频2~3.2G,L1:32KB,L2:512KB,工作电压1.475V,制造工艺0.13um,采用Socket478插座PGA478封装,晶体管数量5500万,核心面积146 mm2。新核心会在其工作主频后面加上“A”来表示。如果前端系统总线为533MHz的处理器,会在其工作主频后面加上“B”表示。2002年11月14日,发布了支持超线程(Hyper-Threading)技术的微处理器。主频高达3.06G,核心电压为1.55V,采用133MHz外频,倍频系数高达23
第三代主频3.06GHZ,二级缓存512KB,0.09微米制造工艺,其它不详。
14、生产CPU的厂家有哪些?
答:Intel、AMD、VIA、Cyrix、IDT等
15、简单介绍CPU的发展史?
答:1971年Intel 4004微处理器;
20世纪80年代Intel先后推出了16位的8086和8088微处理器;
1982年Intel公司出了80286芯片;
1985年Intel公司推出80386是8086系列中第一种32位的微处理器;
1990年推出的80386SL和80386DL都是低功能节能芯片;
1989年Intel公司推出的80486芯片,它是32位微处理器;
1993年1月,Intel公司推出80586芯片,它是32位微处理器 80586芯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奔腾CPU;
1995年11月1日,Intel公司推出了新一代高性能的32位微处理器Pentium Pro;
1997年1月9日,英特尔发布Pentium MMX(多能奔腾),产品代号P55C;
1997年5月,英特尔发布Pentium II微处理器;
1999年2月Intel公司推出PentiumIII微处理器;
2001年Intel推出Pentium4微处理器;
2002年11月14日英特尔发布超线程技术(HT)的最新Pentium4处理器,主频高达3.06GHz。
2004年6月26日(16-25题)
什么是通用串行总线?它有哪几个版本?数据传输率可以达到多少?能外接多少个设备?
答:USB、1.2和2.0两个版本,1.2可以达到12MB,2.0可以达到420MB,能外接127个设备。
17、存储器的分类?
答:内存储器和外存储器,内储器存分只读存储器和随机存储器,随机存储器分动态随机存储器和静态随机存储器。外存储器的代表是磁盘,常见的有硬盘、光盘、软盘及优盘。
18、内存的分类?
答:FPM DRAM:为早期386计算机所使用,目前市场上很少见。
EDO DRAM:即“扩展数据输出内存”,它是用在486及奔腾级计算机上的普通内存,有72线和168线之分;数据总线宽度为32位,速度基本在40纳秒以上。
SDRAM:即“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奔腾至PIII全部系列计算机上使用,数据宽度为64位,使用168线的DIMM插座。
DDR SDRAM:又简称为DDR,含义是“双倍速度SDRAM”,它采用上、下沿进行数据传输,在133MHz的总线频率下,带宽高达2.1GB/s,大部分采用184线DIMM。
RDRAM:即“接口动态随机存储器”,它由Rambus公司开发,它是目前最好的内存,采用184线RIMM,价格昂贵。
内存有那几种封装方式?
答:根据内存的规格分为30线、72线、168线和184线;根据内存的封装形式不同分为:SIMM单列直插式内存模块、DIMM双列直插式内存模块、RIMM。
内存的主要厂家?
答:松下Panasonic、富士通Fujitsu、西门子Siemens、三星Samsung、LG、现代、胜创、金星、富豪等。
如何选购内存?
答:参考内存的容量、外频速度、内存封装类型、内存线数、内存类型、内存品牌等。
如何选购主板?
答:参考支持CPU类型、芯片组型号、内存插槽、主板扩展能力、主板的BIOS及特殊功能、主板厂家等。
如何选购CPU?
答:参考厂家及高低端,主频大小、使用范围、主板兼容问题、一二级缓存、电压、核心面积、使用插座、封装等。
显卡的介绍?
答:显卡又叫显示适配卡,也叫显示卡或显示接口卡,它是用于计算系统与显示器的连接,将计算机系统所需要的显示信息进行转换驱动显示器,并向显示器提供行扫描信号,控制显示器的正确显示。它是“人机对话”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
25、显卡的发展史?
答:1981年IBM推出个人计算机的同时推出了彩色显示卡,当时采用芯片模式是MGA或CGA。1984年PC推出AT计算机,推出了EGA显示卡(增强型彩色图形显卡) 1987年IBM推出VGA显示卡,显示颜色数256公辩率达到640X480 所以说VGA显示器是工业标准。
2004年7月2日(26-35题)
26、什么是MMX、KNI、CISC、RISC、SSE2、3DNOW!,并详细介绍它们?
答:MMX:(Multi Media eXtension)多媒体扩展指令集:在Pentium MMX上采用57条MMX指令集,用来处理音频、视频和图像数据。
KNI:在Pentium III上采用70条KNI(Katmai New Instructions)指令集,用来增强3D运算、动画、影像、音效、网络及语音辨识的功能。(SSE:Streaming SIMD Extensions:单指令多数据流扩展),其中12条MMX整数运算增强指令,50条浮点运算指令,8条优化内存数据块传输指令。
RISC:(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精简指令集,去除复杂的指令,保留精简的常用指令,再配合内部快速处理指令的电路,加快指令的译码与数据的处理。
CISC:(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复杂指令集,将较复杂的指令译码,分成几个微指令去执行,其优点是指令多,开发程序容易,但是由于指令复杂,执行工作效果较差。
SSE2:在SSE基础上开发了SSE2指令集,该指令集包含144条指令,能处理128位和两倍精密浮点数学运算。
3D Now!(3D No Waiting):是由AMD公司指出的指令集,并被AMD广泛应用于其k6-2后期大部分处理器,共计21条,主要针对三维建模、坐标变换和效果渲染等3D性能提高。
什么是位、字节、字长?
答:计算机存储的最小单位,它表示二进制数的一位,也是二进制最小单位;
人们规定一个8位二进制数码为一个字节;CPU在单位时间内能处理的二进制的位数叫字长。
支持P4CPU的芯片组有那些?
答:Intel公司:i850/ i850E 、i845D/i845E/i845G/GL、i875/875P、i65PE/865G/865P;
VIA公司:P4X266、P4M266、P4X266A、P4X333、P4X400、P4X600;
SIS公司:SIS645、SIS648、648FX、SIS655。

网友:

电脑组装维修精华题解

接上

什么是硬盘?
答:硬盘(HDD)是最主要的外存储器,也被称为磁盘驱动器,主要用来记录各类数据、程序和信息等,它即是输入设备又是输出设备。它作为外部数据的存储和传输直接影响到计算机整体性能的优劣,硬盘容量的大小衡量计算机存储的能力,所以它是计算机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
硬盘有那些接口中?
答:IDE、EIDE、SCSI、Ultra DMA、光纤接口、IEEE1394、SATA、USB。
硬盘平均能使用多长时间?
答:平均无故障时为30-50万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可以安全使用50多年。
说一说硬盘磁头技术?
答:GMR:(Giant Magneto Resistive)巨磁阻磁头技术;
OAW:(Optically Assisted Winchester)光学辅助温氏技术。
硬盘有那几种工作模式?
答:NORMAL:普通IDE硬盘模式,容量最大540MB;
LAB:逻辑块寻址模式,容量最大8.1GB;
LARGE:超大硬盘管理模式。
说一说硬盘的保护技术?
答:震动保护系统及数据保护系统。
35、如何选购硬盘?
答:硬盘厂家、缓存、主轴转数、容量、质保等。
2004年7月4日(36-45题)
按照制作技术显示器分为那几种?
答:阴极射线显示器(即CRT显示器)、液晶显示器(即LCD显示器)、等离子显示器三种。
TCO是什么认证?
答:是显示器安全认证,TCO(瑞曲专业雇员联盟)由130名瑞曲籍专家组成,划分成19个协会,至力于改善所有功员的工作环境。它提出了显示器的环保、节能、防辐射等要求的标准认证。
CRT与LCD的区别?
答:LCD比CRT显示器体积小、辐射低、耗电量低,电磁干扰低等好处,但目前LCD比CRT显示器的色深要少,也就是色素较少。
硬盘有那些厂家?
答:Seagete希捷、WD西部数据、Quantum昆腾、IBM、Hitachi日立、Samsung三星、Fujitsu富士通、Maxtor迈拓等
显示卡的详细分类?
答:按采用图形芯片分为单色显示卡、彩色显示卡、2D图形加速卡和3D图形加速卡;
按总线类型分为ISA、PCI卡和AGP显示卡;
按显存分为:EDO RAM、SDRAM、DDRAM、RDRAM等;
按视频性能分为:带视频输出和不带视频输出;
按显示卡性能分为:工作站级和个人PC级;
按显示出的颜色数量分为:伪彩卡和真彩卡;
按显示卡发展过程分为:MDA、CGA、EGA、VGA等;
按图形处理不同原理可分为:3D加速卡、2D加速卡和普通显示卡。
什么是AGP?
答:图形加速总线端口的缩写。
什么是RAMDAC?它的作用是什么?
答:视频存储器数字模拟转换器,它的作用是把二进制的数字转换成为和显示器相适应的模拟信号。
显示器有那些厂家?
答:SONY索尼、MAG美格、Samsung三星、Philips飞利浦、NEC、Viewsonic优派、EMC唯冠、AOL冠捷、AST虹志、TCL、LG、爱国者、Acer明基等;
显卡芯片有那些厂家?
答:NVIDIA、Ati冶天、S3、3Dfx、Trident泰鼎、SIS、Matrox等。
45、如何对计算机进行超频?和注意事项?
答:由于主频=外频×倍频,所以我们对计算机只能改变外频或倍频来进行超频,超频又分为软超频与硬超频;软超频就是从BIOS或软件中对计算机的外频和倍频进行改变,好处是稳定、不损坏设备、危险少,但是超频范围有限;硬超频是人为的进行改变主板跳线进行超频,好处是超频范围大,但是危险多,不稳定,极有可能损坏设备,所以建议使用软超频或根本不超频。
超频过程中要注意:CPU电压、超频范围、外部设备性能、散热等问题。
2004年7月6日(46-55题)
46、内存编号中:HY 5X X XXX XX X X X X XX-XX是什么意思?
答:HY代表是“现代”的产品;5X表示芯片类型,57为一般的SDRAM,5D为DDR SDRAM;第2个X代表工作电压,空白为5V,“V”为3.3V,“U”为2.5V;第3-5个X代表容量和刷新速度,16表示为16MB,4K刷新;64表示为64MB,8K刷新;65表示为65MB,4K刷新;128表示为128MB,8K刷新;129表示为128MB,4K刷新;256表示为256MB,16K刷新;257表示为256MB,8K刷新;第6、7X代表芯片输出的数据位宽;第8个X代表内存芯片内部由几个Bank;第9个X一般为0,代表LVTTL接口;第10个X可以为空白或A、B、C、D等字母,越往后代表内核越新;第11个X如为“L”代表低功耗的芯片,如为空白则为普通芯片;第12、13个X代表封装形式。那么请大家试分析如下编号意思:HY57V658010CTC-10s?
47、各内存的编号缩写有那些?
答:现代HY、LGS电子GM、三星KM、日立HM、东芝TC
48、SCSI是什么接口及其特点?
答:SCSI(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最初为小型机研制而生产的一种接口技术。特点:硬盘CPU占用率低,仅为10%左右,并且数据传输率高;但这种接口硬盘价格较高,需要配备SCSI接口卡,一般用于网络服务器、工作站和高档计算机,在个人计算机很少使用。
49、软盘有那些类型及厂家?
答:分3.5英寸及5.25 英寸两种,常见的软盘有SONY索尼、Sanyo三洋、DATACE数据王等。
50、什么是BIOS?
答:BIOS是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asic Input/Output System)的缩写,它是安装在主板上的一个ROM芯片,保存着计算机中最重要的基本输入与输出程序、系统CMOS设置、开机上电自检(POST) 程序和系统启动自举程序。
硬盘发展史?
答:1956年9月13日,IBM推出世界上第一块硬盘,305 RAMAC,这是硬盘的开山鼻祖。1973年IBM推出现代硬盘之父-Winchester(温氏)硬盘;同年Alan F.Shugart创立Shugart Associater公司。1979年Alan F.Shugart创立Shugart Technology公司(Seagate公司的前身)。1980年6月,Shugart Technology推出世界上第一台5.25英寸硬盘ST-506,容量为5MB。1982年Shugart Technology推出容量为10MB的ST-412硬盘。1983年硬盘首次在IBM PC/XT成为标准配置,Rodime公司推出第一台3.5英寸硬盘,储存容量为10MB,Maxtor、CDC、XEBEC等公司联合开发出ESDI接口。1985年,微软发布Windows1.0,推荐配置首次包括硬盘;Shugart Technology被施乐公司收购;Shugart Technology硬名为Seagate(希捷)公司。1986年Compaq、Western Digital和CDC公司推出IDE硬盘接口;ANSI正式把SASI改名为SCSI,制定了SCSI-1规格;Finis Conner创立Conner Peripherals公司。1987年PrairieTek推出第一台2.5英寸硬盘,容量为10MB。1988年Western Digital收购Tandon公司,转型为新的硬盘制造商。1989年Seagate收购CDC公司的硬盘制造部门Imprimis Technology。1991年Maxtor收购硬盘制造商Miniscribe。1994年ANSI正式发布ATA-1规格和SCSI-2规格。1996年Seagate收购Conner Peripherals公司;ANSI正式制定ATA-2规格;Maxtor成为韩国现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股票退市。1997年10月,Seagate推出第一款7200r/m的ATA硬盘。1998年IBM公司开发出新一代磁头技术GMR。2000年3月,IBM推出第一款玻璃硬盘;同年10月,Maxtor收购Quantum的硬盘业务部门。2001年8月,Fujistu宣布退出桌面硬盘市场;同月Serial ATA1.0版本正式发布。2002年6月,IBM将其硬盘部门出售给日立公司。
简单描述:
2000年IBM→日立;1985年Shugart Technology→施乐→Seagate;1988年Tandon→Western Digital;1989年CDC→Seagate;1991年Miniscribe→Maxtor;1996年Conner Peripherals→Seagate;2000年10月Quantum→Maxtor;2001年8月Fujistu退出硬盘市场。
制造商 成立时间 收购时间(年) 被收购对象
Seagate 1979 1989 Imprimis Technology(CDC)
   1996.2 Conner Peripherals
Maxtor 1982 1991 Miniscribe
   2000.11 Quantum硬盘业务
Quantum 1980 1994 DEC存储部门
Western Digital 1970 1998 Tandon
   2001.12 Fujistu泰国硬盘工厂
日立   2002.6 IBM公司的硬盘制造部门
其他   1985年,Shguart Associated被施乐公司收购
IBM 1914
Fujitsu 1935
硬盘编号:ST310220A是什么意思?
答:ST表示希捷;3代表盘片尺寸;1022代表容量;0代表7200转;A代表ATA硬盘。
光驱有哪些类型?
答:CD-ROM只读光盘驱动器、CD-R/W可擦写光盘驱动器又称刻录机、DVD-ROM(DVD只读光盘驱动器)、DVD-R/W可擦写DVD光盘驱动器及Combo(康宝)等。Combo它是集CD-ROM、DVD-ROM、CD-R/W于一体的多功能光盘驱动器。
移动性存储器常见有哪几种,容量大约是多少?
答:常见的闪存(优盘)及移动性硬盘,优盘的容量有32MB、64MB、128MB、256MB、512MB;移动硬盘容量有5GB、10GB、20GB、30GB等。
调制解调器的功能?
答:调制:将计算机中的数字信号转换成电话线上的模拟信号;
解调:将电话线上的模拟信号转换成计算机中的数字信号。

网友:
长见识了,大哥,   什么是计算机???

网友:
长见识了,大哥,   什么是计算机???

修不来主板 -5 重复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