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击硬盘打不开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2-16):
双击硬盘打不开的解决方法
--------------------------------------------------------------------------------

一般是病毒在那个分区里建了一个autorun.inf文件,它的属性是隐藏、只读、存档性质的,在windows下看不到。解决方法如下:
        1、开始-运行,输入 cmd 进入控制台。
        2、cd D: 回车,进入D盘根目录,输入 dir/a显示所有文件,你会发现有个autorun.inf文件。
        3、更改autorun.inf 文件的属性:attrib autorun.inf  -r  -s -h,去除他的只读、隐藏、存档属性,就可以删除此文件了。
        4、输入:del autorun.inf,即可删除此文件。重起电脑即可!

网友:
可以下载U盘病毒专杀工具杀毒,我都是用这个全都解决

网友:
LZ这个方法有点老了。但是还是支持一下。
因为中了这些自动运行的病毒运行CMD命令要自动重起的。
出学者还是用一些工具比较好。

网友:
用启动盘启动系统后直接进入DOS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老了点 但是安全性高 支持一下

网友:
一个很好用的杀毒修复工具

一个很好用的杀毒修复工具
USBCleaner6是一个很好用的杀毒修复工具.下载解压后,不必安装,打开后运行USBCleaner即可轻松解决D,E,F盘打不开,隐藏文件无法显示系统变慢,注册表被篡改,及U盘,移动硬盘的许多问题.而且是可以免费升级的.
该工具软件2.75M,由于上传附件大小的限制,这个好东东传不上来。

网友:
谢谢LZ分享这个手动查杀的办法!
支持。。。

网友:
这个拿360就可以删除掉了

网友:
1.個人建議是先用Windows 檔案總管作資料備份!
2.掃毒!
3.硬盤重新分割!

网友:
2楼主讲得不错啊!
   再说也是很简单方便的办法。

网友:
USBCleaner6好东东,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老了点,但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安全性高

网友:
在加一种方法,如果不是中毒而是误删除系统文件造成的,试试下面的方法:
点击开始:运行:gpedit.msc打开组策略:用户配置:管理模板:系统:双击:“系统”然后找到右面:关闭自动播放:双击它。然后选已启用:下面的所有驱动器:最后退出。注销一次。或者是重启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
此方法好象不一定行,应该少一步,就是最后进注册表清除autorun的shell的子项,删不好系统就完了,最好谁要用这方法到网上找找,有非常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