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系统后重启……

楼主(2008-02-16):
开机正常,卡跑完一圈后显示FF。进入系统后刚出桌面就自动重启,北桥边的MOS管很烫。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管~
相连的电容也换掉看看~

网友:
似乎应该是给北桥供电的。你打一下阻值。

网友:
那个管拿下来量正常……我和一块同样的板,D极不会接地,但是这块的D极却接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北桥供电会在S级, D级通常直接ATX3.3V, 或前一级的三级管的S级, 可往前一级查三级是否有短路, 造成压降过大发烫.

网友:
都太专业了 一般北桥供电会在S级, D级通常直接ATX3.3V, 或前一级的三级管的S级, 可往前一级查三级是否有短路, 造成压降过大发烫.

爱问 -10 粗糙改装别人的技术回复。

网友:
谢谢
太好了
我那块版fox845还老进不去系统呢‘
试试去

网友:
换一大功率的场管试一下 别用3055 用大功率的还不行的话 考虑一下与控制角连接的电源管理芯片 和北桥了

网友:
========================
我也認為~是其他~三级管~故障造成的!~ 我之前修 ATI顯卡~ P3055 燒壞!~更換後~跟LZ一樣狀況~會很燙

後來是~另外一個 p3055故障導致的!~~ 主板上~三級管~就那幾個!~~建議LZ多拆下來~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