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7

楼主(2008-02-16):
加点
Interface task reset
4096k x 16 buffer detected
APLUS - 1_Disk    S.07  08-16-04 10:34
Head Mask FFFF - Switch to full int.
              Spin Ready
3.01  08-16-04 10:35
(P)SATA Reset

CE Log EC=0  Rtype=36 OV=0 STStatus0
AutoRd Err 47 at 00f83c.00.008b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8b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8b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8b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8b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8b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AutoRd Err 47 at 00f83c.00.0095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95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95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95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95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95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Switch to full int.
              AM Reacquired
AutoRd Err 47 at 00f83c.00.0002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02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02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02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02

Read Ver Retrys
AutoRd Err 43 at 00f83c.00.0002

Read Ver Retrys

Read Ver Failure!
Mesa C3 Grand C Stuff Mesa 0A/95C7/954F Native mode
什么故障?
盘是7200.7.开机的时候有很微弱的敲盘上,过5秒左右就可以就绪,硬盘参数正常,接口是SATA的!请问怎么如何维修

网友:
43 47报错,从02做自校,然后回写ATA试试

网友:
刚刚开始出现$后面忘记了
现在是F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