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850D和852D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8-02-17):
我现在正在置办工具,不知道安泰信850D和852D有什么区别。不知道该买哪一个好了~希望朋友们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852是塑壳!

850是金属的。

网友:
那  那个好一些呢?据说852D是旋转风的.

网友:
安泰信热风拆焊台--从型号辨性能
850(普通型)
850+(升级版本)
850 B(经济型)
850 A(进口白光芯及风泵)
850 D(数显高级型)
8502(二合一)
850 DB (数显,经济型)
850 A+ (进口配件,改进型)

         根据上面的方法,组合的判断:如  DB (数显,经济型), A+ (进口配件,改进型);
带B是经济型的,便宜一些,质量就差了;安泰信850 B和850是有区别的,一般尾数加B的都是经济型的,用料和850是有区别的,当然价格也很便宜,850 B的只要200多元,850的就要比850B的贵100多元;买852D 安泰信这个型号吧,我就一直在用,数显,温度和风量控制很准的。带A的就是过零保护型;A+就是过零保护,防干扰型;带B的就是经济型;什么都不带的就是标准型。

网友(2009-07-05):
学习了,我也是在置办工具,请对赐教。

网友:
从朋友那讨了一个850D的,感觉挺好,就是冲着风泵去的。。。。。打开一看,跟我6年前买的国产杂牌(估计那时候的杂牌质量也挺还好?)无所是从外观还是形状颜色。。。。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当时心就有点凉了,说是噪音很低,感觉一般。

电路板很大,跟前面板面积一般大!做工感觉一般,零件东倒西歪的。。。一看到零件我就想到我花的人民币呀。。。。。。价格倒挺贵,感觉还成吧,就算值。

优点:升温速度,没得说。吹东西一般不变色,感觉很棒!!!

网友(2009-08-26):
我用的是旋转风的感觉比气泵的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买852D的吧!!我觉得非常好用,

网友:
楼主买852D吧,我正用着,不错。

网友:
850B不是闭环温控  手柄如果是4线就是闭环温控的

网友:
呵呵.我买的也是85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