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54主板奇异故障 求助

楼主(2008-02-17):
一双敏主板  按正常开关机操作 一切正常。

但是如果在通电的情况下  拔下电源线  再按开机键 就点不亮了   此时 内存及北桥供电 电压为0V

可是如果此时 把ATX的20针插头拔下 再插上 就一切正常
只要直接拔下 电源线后 再开机内存及北桥供电 电压为0V
把ATX的20针插头拔下 再插上 就一切正常

不知该如何着手维修了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学习中

老大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那样做?换过电源没?

网友:
你先换一个好的电源试一试,有可能是电源PG信号的问题

网友:
可以检查下内存供电的管是不是有损坏的!
可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837-1-1.html

网友:
客户 送来时  故障为 检测卡显示 FF 整机无复位

于是把主板拆机   在检测台上  用我的电源(确定无问题)  开机测试 检测卡走码正常

于是断开 开关(在电源绿线上串有开关),再通电 就变成 内存及北桥无供电了
可是只要拔下ATX的20针 线  再插上     开机就又正常   只要不拔下电源线(或者断开绿线)就一直正常的

内存供电及北桥供电管  都更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SB的COMS信号有问题,即SB不良.原因:SB--->COMS--->VDIMM---->VDDQ.

网友:
呵呵  客户急着要用电脑

就把主板给装到机箱里了

正常开关机和 在通电的情况下拔下电源线   再次通电  都可以正常了

网友:
哈哈,由于尘土引发的故障....我以前也碰到过.....吹了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