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求助

楼主(2008-02-17):
一杂牌显示器,拿来时是开机指示灯闪保护,测量发现是降压管J512坏,更换J512后。指示灯不闪了,但黑屏,无高压,量行管C极也无电压,会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先查二次电源。、、、、、、、、、、。。。。。。。。。。。。。。。。。。。。。

网友:
到降压管为止有190V。降压管D极无输出。

网友:
降压后的电压是多少啊,先要搞清楚啊

网友:
行管C极无电压,你可以从电路一直往前查啊,高压包有没有坏,有否保险电阻,开关电源出来后的整流二极管,这不难啊

网友:
我一直查到降压管为止,降压管的D极就没输出,其它的两只脚都有190V的电压。

网友:
降压管的D极阻值正常吗?(其它的两只脚都有190V的电压)G极不可能有190V吧

网友:
换了好几个降压管了,都是D极无电压啊

网友:
另两脚不应该同时都为190V,建议查下G、S两极相关的电路,看有无开路故障。

网友:
2脚都是190V,正说明它截止了 , 考虑开机瞬间测量有没有行起振,又保护?可能行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换过TDA4856,故障还是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