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不亮黑屏

楼主(2008-02-17):
早上接到一个主机...客户说可能是中毒了,.,....我接过来开机发现点不亮....
风扇是在转的.我重新插了显卡和内存还是不行,.....换过也不行,......放上诊断卡测试....
结果居然无代码显示??????????????
难不成板子坏了?
主板型号:七彩虹C.NC19Ver2.0
显卡型号:七彩虹天行6200LE  网吧快车PCI--E版 128M
内存型号:金士泰DDR II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
可以按照跑FF 查一下的

网友:
这种情况原因较多,仅凭这点描述很难给出说明
建议:1 查BIOS 2 内存供电 3 难侨芯片

网友:
我把CPU  内存   显卡全部重新下了重新装   诊断卡显示AO
上面的灯  BIOS   RST  OSC  RUN不会;亮.....

网友:
点不亮有很多原因!…………………………

网友(2008-04-02):
开机加电无显示 估计是南桥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