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5CH冷开机开关要压几次才能开机

楼主(2008-02-17):
开机正常后  再关掉基本上就可以开机了 不懂在哪里查起 哪位大狭有碰到过的帮帮忙

网友:
刚加电时,电源板的电源输出是多少?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故障在电源板。如果输出电源正常,故障在驱动板。

网友:

这是电源的问题.多查电解电容.一般是电解电容漏电引起的

网友:
排除法检测吧,,,先电源,后其他,

网友:
仔细检查电源次极电压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网友:
把300V的滤波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
坛子里我发一篇是联想LXH-L15的液晶,故障非常典型,我也写了解决方法,也可以查一下,如果你的显示器和那台是一样的,就可以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