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440N本本14.1寸屏,右边3/1处发白有线条。

楼主(2008-02-17):
联想 440N本本14.1寸屏,右边3/1处往右全白屏伴有彩色横线条,用手用力搬屏壳往里一点点能恢复正常显示,但一放手故障重现,特请教
修过这种故障的师傅,能否修好,有什么注意的地方没?
横线
联想

网友:
可以修的,这是屏内驱动有虚焊,不过要专用设备

网友:
用什么专用设备?屏的驱动有虚汗?屏就只有几张纸在里面呀。

网友:
能 修 好的 ,不过不好搞的,如果是驱动板上的IC虚了还好焊的,要是屏线那就要专业的设备了

网友:
还是没找到虚汗的IC,估计是屏内有断线,不好搞啊。郁闷!

网友:
搞不定就换屏吧!只能这样了!

网友:
据说深圳可以修 上海都没修的 这样的情况给我们就只是换 没别的办法

网友:
我手上还有这样的屏幕呢,谁有这样的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