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2-17):
大家有什么都来说说,电容的代换,用途,作用等
电解电容,主要用于电源虑波
耐压,不小于电源电压50%以上,

网友:
电容只能通过交流电而不能通过直流电,主要用在主板供电电路部份,主要起滤波作用.

网友:
主板上的小的贴片电容有的是对交流信号可通过,阻止高电位的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