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36焊台怎么看真假?市价大约是多少?本人在线等!

楼主(2008-02-17):
白光936焊台怎么看真假?市价大约是多少?本人在线等!我现在在卖家旁边的网吧等消息呢。。。希望知道的大哥告诉我。现在淘宝上的价格什么价的都有,像我这种新手都晕了,也分不出到底多少钱。要是买个假的白光我觉的还不如买个安泰信的呢。。。本人在线急等……

网友:
日本白光HAKKO里面的做工不一样的。透过边上的散热孔仔细看看吧。
价格在700左右,应该不带烙铁咀,烙铁咀要单独买。
而且936有两个型号,带ESD和不带的,也就是防静电。记得好像是这样。
产地一般是新加坡制造。
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找一下白光的网站,里面有936的介绍和分解图。

网友:
700元以上才是真货,市面上大多是琛圳出的白光,假的哦,不如到网找买个二手的,才200左右。不过电压大多是100V的。

网友:
谢谢大家,我怕买到假的所以我到安泰信北京展销处买了个安泰信936的~

网友:
一般对于正规的经销商,如果你说明了是要日本白光的正货的话一般还是不会给你假货的。

不过对于936这种很成熟的产品,用国产的也不会很差,只要里面的发热芯用的是日本白光的。烙铁咀的和话你可以自己去买一个好点的。

网友:
其实国产货也不差到那里去啊,安泰信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