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k7s41gx无法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8-02-17):
声明我不是维修人员

一月份中旬出现要开机多次才能点亮的问题, 到后来就无法点亮了

把机箱打开, 看到12个1000uF的电容已经鼓起来了或者开裂了

直接到社区的维修点去换了12个电容, 当场测试可以点亮了

不过拿回家之后, 还是点不亮, 试了3个电源也不行

网友:
测试证明cpu, 内存, 电源都是好的

把别人的CPU拿来, 也是无法点亮

不明白为什么在维修点的时候却是好的呢?

网友:
考虑一下你那的温度是否比较低,还有就是换上的电解电容品质是否过关。而且CPU供电模块的电容如果不是日系电容最好也一并换掉。
低温的话就用电吹风吹一吹主板试试。

网友:
也是蛮奇怪的, 后来又拿到维修点去试了一下,
第一次也是没法点亮,
第二次把诊断卡插上去, 就能够正常点亮了
之后又试了几次, 都好了
拿回家也可以正常了

难道是诊断卡激活了主板?
真是奇怪.

网友:
现在主板又好了, 拿Duron1.6G的CPU可以超频到2.222G正常开机, 超频到2.16G正常进入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