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0M不开机求救,

楼主(2008-02-17):
本人今天接到一台IBM 20M
笔记本
,现像为:按开关指示灯闪一下,不上电,整板测了一下,又没有发现有严重的短路,请问哪位朋友,修过此故障啊,如何修复,
笔记本

网友:
这是IBM P3笔记本的通病
昨天刚好又搞了两个这样的机子.
像A20M的机子,你把主板拆下来,把背面的那个ADP3421 跟ADP3410一起换一下.一般都能解决问题.这两个芯片大约几元钱一个.

网友:
学习了解......呵呵.....楼主问题解决了吧

网友:
是楼上说的情况,不过 好像不用这么麻烦,把键盘拆下来好像就可以看到ADP3421了,通常把他加焊就行了,不行再换ADP3421,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哈,朋友我去找那两个芯片来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焊功也要好一点,呵呵,不确定的话还是找朋友帮你焊吧

网友:
IBM的机器,见到此芯片,一般就修好了一半

网友:
我焊了一下,能开机,但没有显示,是什么会事?

网友:
看一下内存把,
我前几天搞好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