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紫色 +5SB电压过低 才4V 请问如何维修?(已解决)

楼主(2008-02-17):
换了个电源就好了. 坏的是ATX 460W的东林电源.后换的电源功率不够  只能尽量快点把以前的电源修好了.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故障现像有:
1,接通和断开电源线时,电源有短暂的丝丝声  而且声音的频率还会逐渐升高.

2,断开电源线后主机会加电  转几下就停了 可能是电源内部电容放电所致.

3,有时要重复(接通和断开)这个操作才能正常加电工作 进系统正常.

4,如果上次开机可正常工作,关机后在不断开电源线情况下开机也可正常工作 .但断电后不行.

问题都很简单.

1,有个电阻脱焊 加焊.

2,有个电容爆了 换了.

正在用修过的电源上网给大家回复呢 呵呵

第一次修.感谢大家的帮助, 真的很感激大家 .谢谢了.

PS: 硬盘对哪路电压要求比较大? 5V? 12V?我好用电压表监测下

网友:
按2先做,不要光猜想。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事吧 . 第2个现象今天才出现的

感觉应该是哪里有可能虚焊 或者哪个管子有问题吧

网友:
维修进度报告:

      呵呵,新手 修的比较慢. 跟众位高手比我的真算不上修. 目前看到二个问题.
1, 有个电阻脱焊.
2, 有个电容鼓包. 卸下后引脚处坏的不成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卸的时候烙铁烫的.
PS: 没有理论基础,没有推断能力.只能凭借肉眼去观察哪里出了问题, 希望大家帮帮忙啊  感激不尽

网友:
还怎么帮你?脱的加焊,鼓的换掉。再测量主要元件有无坏的,没有可以加电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