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捷波HA02-GT遇到开机FF问题,帮忙看下

楼主(2008-02-17):
检测代码开机后先是F2,然后就FF,机器风扇都转,黑屏,POWER没反映...

把CMOS 放电后能开一次机,,再重起就不行了,

原来用的正常,,搬了一次就这样了,也不知道哪出问题,,现在接了内存,CPU,显卡,光驱..别的都没接

高手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
估计没什么大问题,你先重新插一遍,再放一次电看看~有没有什么接触不好的~~~

网友:
插了几遍了,CPU也重插了,还这样....

网友:
插上电源,启动. 黑屏后摸摸机箱漏电吗, 或者摸摸显卡口, 再或者拿表测测.............

网友:
摸过了,没电..我还活着..表也没测出来,可能我用的不对

网友:
把板子拆出来,换个电源试试.
:) :) :)

网友:
显卡安装可能不对.......或者系无安装牢固 ...............

网友:
我把显卡换插另一个槽里开机就会卡在B2,,在第一槽里就是F2然后FF...

另外清完CMOS有的时候也会卡,52,2B,什么的,比较少.进BIOS 经常死机

网友:
老大们,,我汇报下这2个小时的经历,用2个字形容:诡异

我把主板拿出机箱后摆了个POSE就很顺利的点亮了,还玩了会游戏,重起也没问题.
然后把主板放回机箱,打上螺丝,又不行了..螺丝拧下来,又好了~~我以为是螺丝漏电了,每个螺丝上+了个垫片,轻轻的拧上去~亮了. ,然后把机箱立起来,开机...又来FF. 再把机箱放倒,开机~~又好了..郁闷.
.还有个问题,,进系统后USB鼠标用不了,换个PS2的好用,,但是USB硬盘却没问题...

各位老大 ,这是什么毛病啊 ,愁死我了.有没有办法解决?小弟还在痛苦的实验中..

网友:
CPU座是否虚焊.开焊..........................

网友:
机箱的RST键卡住了吧.有很多这样的事.在机箱外面好用,装上就不行的先要考虑那个 RST 键有没有卡住.

网友:
可能是虚焊吧,,,我不懂..

经过各种姿势实验,,最后发现只要动一下北桥散热片就能开机,反方向动一下就不行....现在把北桥散热的固定点换了2个螺丝,一边拧紧一些,另一边松一点,, ,这样立起来也好了。..不过开机后耳机电流声很大,以前没有的...

有没有一劳永逸的做法?感觉这样没准哪天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