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08-02-17):
我是网吧的 我网吧有一批机器是 磐英 5E845PE-L的板子,我装XP系统一装就蓝屏,GHOST版本的到是装上一个,只要打补丁就蓝屏。
有几个扳子上的电容鼓了,我用主板检测卡检测,基本上全都是显示03,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把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嗯,如果电容换了以后,还是显示03的话,那就很可能是CPU座虚焊了,或者是BIOS程序出错了!!你先检查这两个方面看看!!

网友:
CPU识别出错,检查CPU供电,电容也不可忽视,BIOS设置,所有机子全这样的话,毛病一定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