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15S问题

楼主(2008-02-17):
LG1715S要是一直用就会好好的,停20分钟后会黑屏,但是显示器灯还是绿灯,动鼠标,键盘都没反应,还是黑屏。把显示器关了再开又可以显示了。有时用3个小时后就黑屏。关了再开就可以,高压电源板是一休的,用好的换过没好,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

网友:
1.先确认高压电源板(一体化)和灯管没问题
2.主板(驱动板)问题,把U802(6脚封装)的1脚对地电阻560欧的改为1千欧,
                               U802的3和6脚间的0.001uF电容改为0.033uF的.

网友:
这台显示器高压电源板换过,用久了就会黑屏,显示灯是绿灯,有时关了再开就好,有时还是不好,好的时候按菜单键出来的菜单显示乱码,花屏,不知什么原因。大家有修过这个显示器的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
开欣说说看,为什么要更改那两个元件?一般LG的显示器坏的很少。而且坏也是要用个2年左右才出现偶尔黑屏的问题,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我原来也是有个客户说在家里黑屏,拿到我这里来是好的,用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出现问题。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