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VT800主板烧CPU两颗(解决了)

楼主(2008-02-17):
该板为754针脚,南桥为VT8237,I/O为IT8705F,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559CB,驱动IC为ISL6602,还有个八脚IC ISL6601。
该板是客户拆CPU后回装时插反,(上电前已将CPU正确插入),通电FF,后客户又拿一棵3000+插上,同样的结果(FF)。
接手发现CPU核心供电高达2.5V(且无波),证实CPU已GAME OVER,检查更换了ISL6559,ISL6602,ISL6601,结果还是一样,
测量主要电压如下:PGGOOD:2.5   RST:2.5,内存供电也正常,没有检修思路,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第一,看HT总线的电压1.2V是否正常
第二,看MOS管是不是已经导通了。
第三,VID正常吗?

如果无波,基本都是PWM部分有问题的,楼主再仔细查下

网友:
第一等的量量,第二MOS已全换,第三VID 2.5V,
PWM部分主要元件都换过,不知还有哪有遗漏。

网友:
如上管G极没有波型,则以这个为突破口,一定要将波型修出来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维修。

网友:
该板的VID走向:CPU--ATXP6---ISL6559CB,上电时测ATXP6和ISL6559CB对应的VID输入点,发现VID0-VID4电压为0V,而CPU座上的有个VID点测量为2.5V,怀疑过ATXP6,但更换后故障依旧。会不会和它的I/O有关,IO是IT8705F。
另:无总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