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43O求助

楼主(2008-02-17):
本人一台富士通一体机(主板和显示器集成在一个机壳里,LCD显示15寸),不能开机,插检测卡,数码管显示乱跑,-5V灯不亮,请各位大虾指点迹津,另外,-5V是什么IC用的,怎么在主板上除了电源插座能测到之外,其它地方测不到点V呢?

网友:
-5v是ISA的供电................................

网友:
原装机

原装机上用检测卡是很难测出来的,走的代码是不一样的,,还是按正常思路的三板斧去查查吧,没招也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