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L400出现故障,该如何拆机啊?

楼主(2008-02-17):
求助:DELL L400出现故障,该如何拆机啊?谢谢!
求助
DELL

网友:
请哪位大侠提供相关资料,如果拆坏了可就麻烦了,谢谢!

网友:
呵呵,一般拆这靠经验的,慢慢摸索拆吧

网友:
要不要手把手教你拆一次啊?>

网友:
把螺丝都拆完,慢慢来

网友:
去DELL的官网上看看,应该有拆机的手册的下载的

网友:
去DELL的官网上看看,应该有拆机的手册的下载的
:victory: :victory:

网友:
没有经验的话,拆每个部件时先琢磨一下,一般是拆不坏的

网友:
把螺丝都拆完,在翘键盘这边,一般是键盘上面那部分,我的是这样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把所有螺丝先卸光,拆部件的时候慢慢来,拆下来容易装回去难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想请教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L400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