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5GL 频繁烧第一相CPU供电上管 不上CPU没事 上了CPU就烧

楼主(2008-02-17):
这个板子是9241A+9602     不知道怎么下手?请大家帮忙指点下 请大家尽量具体点 新手 许多术语搞不清.. 尽情用白话说....

已经修好

我把四个MOS管 RT92411A和9602全部换掉 问题解决了 开机 C1.... 大呼一口气....  9241A用9241B换的 没找到一样的 看论坛里能替换就换上了 OK...

网友:
你的管子是什么型号???去查下资料,最好用原型号,要用其它的代换,要注意耐压,电流,功率==,还有你的CPU有没有问题 ,

网友:
除了MOS管外,还要注意驱动IC是否坏了。

网友:
和电源IC的关系大一点的,找一下电源IC资料看一下呢.

网友:

  将所有场管与电源IC都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是9241A+9602 怎么能判断这两个IC是否损坏呢?请大家说下 谢谢了

网友:
看看第一相供电的几个滤波电容怎样,不行换了一试.

网友:
把第一相供电的MOS管,电容,IC都换了,再不行就连主IC也换了.

网友:
全换了 问题解决...  这是在有配件的情况下(我这有块一样的板子 SB挂了) 说换哪个就换哪个...如果没配件,那就..... 真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2009-10-16):
学习中,不行就尽可能的大面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