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桥的技嘉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2-17):
今天别人一下子般来4个机器 其中有三个电脑都是不过CPU但是 我测量所有的测试点电压都正常啊,没什么好办法了 刷BIOS 仍然没有解决,各个地方没有空焊的问题。
主板是GA-K8NF-9 其中三个都是不过CPU。单桥的板我很少能修好 能介绍下单桥的维修方法或者经验么?
还有一个居然一插上显卡就跑C1 而取下显卡却正常。还有 我怎么找不到这个主板上的显卡供电管啊
新手请多帮忙

网友:
怎么 没有 人 回答 ,我 遇到好多独桥的板子都没修好  谁有 什么经验介绍下撒

网友:
PCIE显示适配器的供电,有的板子的设计都是直接ATX POWER 12V 3.3V, 你可以测测看.

网友:
AMD的平台有个监控电路不知兄弟查了么,当监控芯片不正常时也会出现这些不可理解的问题.这只是个人看法不对不.

网友:
主蕊片空焊了.................................

网友:
NF板空焊居多,补焊就行了........

网友:
大多数为单芯片坏和空焊 多修就行了。。。。。。。。。。

网友:
"一插上显卡就跑C1 而取下显卡却正常",PCIE16X针有无变形?如果OK,拆下散热片看晶片是否已压坏.

网友:
我吧桥 和 CPU都 按了 还有时钟灯等没发现空焊的,刷过BIOS没用 板上的各个MOS管都测量了  没发现烧坏的
至于另外一个是取下显卡正常跑26,而插上显卡却跑C1,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 居然成自动掉电了 郁闷 我那里都没动啊,强行加点发现CPU供电没了 电源管理芯片也 不给栅级输电压了,内存供电也没了,打算换个内存供电管 谁知道,硬是不敢确定是那个管是内存供电 谁能在图上给我标出来么?
新手请多原谅

网友:
能指示下位置么?我还真的不知道 。
还有 我确定显卡没事 因为换了56个PCIE的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