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的主板

楼主(2008-02-17):
      一张(杂牌板) i845PE BIOS坏开不了机,不知怎么下载BIOS来刷,现成的有几块废板,随便套了一下,居然能开机了,还把系统装好了,可是插上网卡却老是受限制,看了一下,原来套了张 有5个PCI槽的板,坏的板只有4个PCI,就这问题啦,同样问题有好几块板呢!!

  该怎么办呀 ?  或许可以用编程器软件打开 BIOS文件,修改成有关PCI的相关编码,怎么改呀?
  还有其他办法么, (这板有4个PCI槽,2个内存槽),哪位兄台能帮忙找几个我刷刷试下

网友:
"网卡却老是受限制",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没有说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网卡能找到驱动,但是插上网线不能连接上网,受限制。  几片都这样,确定时板的问题。

网友:
你的网卡是主板集成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套了张 有5个PCI槽的板,坏的板只有4个PCI

这个按道理,也不会有影响,只要芯片组,I/O一样,

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还是BIOS的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