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X24本不跑码用外电源无法开机

楼主(2008-02-17):
IBM X24,830芯片组,故障现象:不装电池情况下,用外电源无法上电,上电后拔掉电源也可维持开机状态,开机状态下不跑码,显示FF,REST正常,Firmware灯常亮,请教,谢谢各位,看过的大侠也帮顶一下了。

网友:
你已确认主板复位都有了?那你就只有打数据阻值了,查芯片有无虚焊!

网友:
写错写错,是无REST,不好意思,希望大家帮助

网友:
那就先查保隔、供电、时钟、复位方面是否有故障

不装电池情况下,用外电源无法上电,上电后拔掉电源也可维持开机状态”不懂你这句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