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行管击穿,现在绿灯亮,黑屏。

楼主(2008-02-17):
之前 显示器有时“滋滋”响 ,屏幕也跟的 抖动。后来就灭了,开不起来了。
拆开开到行管击穿了,是C5803 ,用C5909代换的。
现在是绿灯亮,却黑屏。还有一点点滋滋响声。行管C极对地阻值只有几十欧,其他两极对地0阻值。正常吗?

求救,这个现象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我是刚学的,请大哥们指点迷津~!
感激不尽!

网友A:
C极对地才几十欧.不会又是行管挂了吧.断开行管测一下.如果还是几十欧的话.这个问题就简单了.记住.下次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说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
请问拆开行管后量C极对地要是还是,几十欧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示器有时“滋滋”响可能是高压有打火,如果是高压有打火这就是屡损行管的祸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极对地才几十欧.不会又是行管挂了吧.断开行管测一下.如果还是几十欧的话.这个问题就简单了.记住.下次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说显示器的型号.

是联想的,4 5年前的 。具体型号我也不清楚,所以没写。

如果还是几十欧,那是什么问题呢?明早我就要去试试,望版主指引!感激不尽!!!

网友:
把行管拔下来量下吧,我都是拔下来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