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求救·为什么昂达945PD板用PD915会频繁重启

楼主(2008-02-17):
我的电脑配置如下
cpu pd915 2.8
主板 昂达945PD
内存 金士顿DDR667 512M*2
硬盘 迈拓金钻160G
显卡 影驰7600GS
在开电脑一段时间后会重启,上网找了一下发现,其他人同样的昂达板配PDcpu都有重启问题,请问高手怎么解决重启问题。
电脑配置

网友:
是不是温度太高了,PD915发热量很大呀

网友:
之前可能是,现在换了系统后就不怎么热,但还是用了几个小时后就重启。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不要想了.呵呵.

网友:
不是吧
,那位高手还有其他办法无?

网友:
ONDA的板子质量不太好,PD的发热量很大啊.换个电源试试.清理一下CPU风扇,要不然就换板或CPU.

网友:
进BIOS看一下CPU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