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板子开机 ,诊断卡上无代码

楼主(2008-02-17):
一张技嘉的主板,空板插上诊断卡后,开机,CPU风扇转,诊断卡上各供电正常,复位灯亮,时钟灯不亮,卡上没有显示代码,我量了时钟IC晶振两端没有电压,随后,我换了时钟IC,有电压了,这里开机,诊断卡上还是没有代码,时钟灯亮了,这个时候摸南桥,南桥好烫.这是什么原因啊,其实在没有换时钟IC之前南桥还是烫.

网友:
南桥挂了把,量一量PCI插槽A14的阻止,有时把显卡附近的MOS管换一下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