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P15L液晶显示器花屏

楼主(2008-02-17):
联想LXH-P15L4的显示器全屏就是各种彩色的竖条子一个字看不到,屏线测量过没有问题,数据重写过,一样,MCU帖纸上是XH4 LN-K15,是它坏了还是其它什么问题呀,请大家帮帮我呀!谢谢!!

网友:
此问题应该是屏上逻辑板有问题了,你检查一下逻辑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查一下屏板的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只有换屏了

网友:
我这正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子.能把数据给我传一份吗?谢谢!我的邮箱TENGSHUBIN131@163.COM

网友:
你的资料不一定写好了,在从另外机器或买个型号的MCU,不行的话,才考虑屏,屏一般坏的少。。

网友:
这肯定是屏的问题,先查下屏主IC边上的小电容的电压,应在2.8-3.3V间,有小电容短路也会引起全屏竖彩条花屏,再就是升压电路,升压电路的几组工作电压没有连到侧驱动

网友:
升压电路一般不会引起全屏竖彩条花屏,这应该是屏的问题,屏显芯片问题,三星的就这样.

网友:
屏和驱动板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故障,最好还是先用通用板代换一下,以确定屏的好坏!

网友(2008-04-11):
y要把问题 弄清  先换驱动板 看看  不行再 换屏IC 在不行 就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