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问液晶维修中几个问题。。。

楼主(2008-02-17):
维修中遇到几个问题,想问问该如何入手?

1,品牌机中经常有控制高压条的三极管有一行字是"5K,或者6K“的用什么管能代换?如何测试好坏?

2,驱动板一般如何维修?1084的三极管很烫手是什么问题?

3,品牌的内置电源有没有维修教程?谢谢

网友:
顶你 一把  我也想知道 啊  顶你 一把  我也想知道 啊

饭吵蛋 -10

网友:
顶一下顶。。。。。。。。。。。。

饭吵蛋 -10
长风 -1 骗分帖

网友:
我是直接换的,一般不修的,,
修起来很累的,

网友:
你這樣問~通常~會要你新手去好好潛水~查看論壇上的資料!~

我跟樓上一樣 ~~ 我是直接换的,一般不修的

原因: 高壓條~成本很低 and 二手好的高壓條也一大堆!~就算是不同型號~也可以改來用

网友:
拿到专业的维修公司去修就可以拉,看着他们怎么修的,还可以长点知识

网友:
改我也会改啊,但是至于内置电源坏的话,一般修哪儿啊?这个比较想知道。

网友:
除了主板  我也是换 有时是内制电源的我就修修  能修就修 修不了我就用能防进去的高压板替换 (先将原高压部分拆下 呵呵 )   于是就好了

网友:
12楼的真厉害。高手中的高手啊。要是那壳装不下那高压条怎么办。

网友(2008-06-17):
要是万一不是高压的事呢/
   先判断。
     如果真的修不了/
     就改
         放不进去,把那块你代替的部分清除。(摆断的意思)

网友A:
主啥很多LCD显示器修好之后,只剩一个开关能关,所有的菜单按钮了什么的都不起作用了?客户让赔,要不然少给钱,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啥很多LCD显示器修好之后,只剩一个开关能关,所有的菜单按钮了什么的都不起作用了?客户让赔,要不然少给钱,怎么办?

你查一下几点1.按键是否顶
                     2.线有没有断的
                     3供电是否低
                     4可能CPU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