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困惑的问题

楼主(2008-02-17):
今天请教基地的老师一个问题,CPU供电的电源IC一般都有个PWRGD引脚吧,以前我一直理解为这个脚是电源IC工作正常后延迟多少多少秒发往南桥或主板其它部件的,以示电源IC工作正常了。今天看到个电路图,这个ADP3168的10PIN PWRGD好象变成了检测12伏供电是否正常的引脚了。何解?谢谢!

网友:
VCCP就是VCORE供电

网友:
飞翔老师可不可以说清楚些,这个图可明明只有个12V电压通过一个电阻同IC的第10 pin相连呀
对了,再补充一下,这个图是915主板上的

网友:
晕哟,我好象搞懂了,这个图上的VCCP_12V并不是指12V供电,而是指VCORE_1.2V吧?

网友:
能不能把电路图传上来我看下,另外,楼主看下那个电楼图R1F8电阻下标注的EMPTY,,,,这个应是空位,不上电阻的,只是设计图上有罢了。实际量产的时候是不上料的。

要看一电路图,看看能不能找到厂家这样设计的思路。

网友:
哈哈,这个图不就是咱基地里的吗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3713-1-10.html
又学到东西了,没注意到还有个"EMP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