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表测量66NQ03短路,是不是该晶体坏了?

楼主(2008-02-17):
我这有一块GA-8IE2004的主机板,开机无显示,喇叭响个不停!

拆开主板量测,万用表打在二极管档,测量到Q172(PHM66NQ03)时,黑表笔接G极,红表笔接S极正常。当红表笔接G极,黑表笔接S极,短路。将三脚短路再测量,仍是短路。过数小时后又恢复原状,测量到Q174(PHM66NQ03),Q170(PHM66NQ03)现象同Q172一样也会短路,测量Q171(PHM96NQ03),Q175(PHM96NQ03),Q173(PHM96NQ03)均不会短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与线路设计有关。要用你的方法测MOS,要将MOS管摘下来才可以。

网友:
即使摘下来,万用表测的结果也是不准的,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测CMOS管和三极管不一样,你用表测过G,S极后,存有一个正电压,马上测D,S极是通的.短路一下G,S极再测就不一样的.

网友:
我说的是G极和S极(第1脚和第3脚)会短路!

正常的埸效应管G极和S极充电后,D极和S极会短路。三脚短路放电后恢复。

我刚才又试了,上电后,然后又断电,此时那管子又是短路的。不管表笔怎样调换!

是不是66NQ03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是它前面的控制电路也是场管,是那个场管充电了或者是电容上有存电。
你现在说的情况是主板能上电,喇叭报警是什么声音呢,你也不报个电压和代码出来。

你说得对,和66NQ03配在一起的有96NQ03!

那么66NQ03坏的可能性就小啦!

报个电压?指的是什么电压?

我是来入门的,不知道代码哦!

请你再回复我好吗?

网友:
他说的代码是指DEBUG卡也就是主板诊断卡的诊断代码,通过诊断代码,我们才可大致确定故障在什么地方!你这样什么都没搞懂怎么修电脑,建议先到新手区学习一点基础知识吧!

网友:
楼上的不要先急着修,连基本的不掌握,你那不是修板了,多在新手呆几个月

网友:
我借了张诊断卡(PI0049)

装在主板上,通电后,只显示FF,不会变化!显示器不显示!

这次开机,没听到任何声音!

多试几次,也是一样!

北桥散热片会发热!

关机后,66NQ03(Q170,Q174,Q172)栅极和源极依旧短路!

我该怎么查故障呢?

网友:
过来看看,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呢~~学习一下

网友:
哦!

没人回复!

看来这也是个难题!

网友B:
跑FF的有专帖子的你可以照着查,不要卡到66NQO3不挪地了,跑FF时复位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FF的有专帖子的你可以照着查,不要卡到66NQO3不挪地了,跑FF时复位没有?

不知哪里有跑FF的贴子?

谢谢提醒!

我开机试过几次就是显示FF,不会变化!也按过Reset!

网友:
诊断卡跑到FF不是说明是正常的吗???

诊断卡跑到FF不是说明是正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