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的供电MOS管问题。。。

楼主(2008-02-18):
我见过许多845PE 在内存的右侧一般都有小的MOS管 给内存供电 一般内存供电问题大部分出在个MOS管上,但许多845GL小板 内存附近没有MOS供电管, 驱动IC倒是能看到 不知道内存用什么管来供电? 一般在内存下面 NB和SB中间有一对MOS管 他们是给谁供电的?新手不解 望高手解答

网友:
845GL小板大多在内存下面有二对3055,你可以找下

网友:
没看到3055 只看到在内存左下 SB左上 NB右下方 有两个大的MOS管 不知道这两个MOS管是给谁供电的? 跟CPU供电MOS一样大  我见过大板一般都在内存右边有 小点的MOS管 但就是找不到845GL小板的MOS管....

网友:
楼主你能不能截张图上来看下那个MOS管是什么样的啊在那啊?

楼主你能不能截张图上来看下那个MOS管是什么样的啊在那啊?我是新手不知道是那个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