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TVM/S无复位

楼主(2008-02-18):
华硕P5S533-TVM/S无复位,电源管理芯片是用ADP3180,只测得有12V供电输入,其他脚无电压,由于手头没有此芯片代换,怎么判断是不是这芯片有没问题?外围电阻测量都正常

网友:
量11脚的EN信号是否为1.25V左右,如果不是,则查相关线路

另外,12脚的DELAY信号也不能为低电平,不然PWM IC不工作。

网友(2009-11-10):
ADP3180换了就OK了,这个板该芯片易坏。

网友:
3168代换即可

网友(2010-02-04):
3168代换怎么还是以样11脚12脚均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