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维修四例

楼主(2008-02-18):
今天发一个笔记本电脑维修四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直接写出来就好啦,为什么要用下载呀?这不是浪费大家的资源吗?

网友:
是啊.....要不然积分又要............要是内容不是超多的,我觉得还是贴出来更能帮助更多人哦....

网友:
以下是内容     俺觉得太旧了点!

笔记本电脑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维修的复杂性。但笔记本电脑终究是电脑的一种,它的维修原理与普通台式机是基本相同的。如果你是一位笔记本电脑用户,而且对它的维修方面的知识感兴趣,那么你可以参看本文,这里列举了四例解决笔记本电脑故障的分析处理过程,也许会使你得到一些帮助。
  故障现象一:东芝2520CDT笔记本电脑,配置为:K6-2 300、64M、4.0G、12.1英寸TFT、24速CD。开机后黑屏,电源指示亮,硬盘有工作时的响声,光驱上的指示灯常亮。
  分析处理:开始怀疑是感染CIH病毒造成的,只好打开笔记本电脑,拆下BIOS芯片,重新写入BIOS程序,完成后开机,故障依旧。看来不是开机程序被CIH病毒改写造成的,这说明极有可能是硬件故障。那么能够造成开机无显示这样严重问题的硬件主要有三种:CPU、主板和液晶屏。采取“替换试探法”,依次用好的硬件来代替测试,发现故障在于CPU损坏。换上一颗新的同型号CPU后,系统开机恢复正常,硬盘数据完好无损,故障解决。
  故障现象二:东芝4030CDT笔记本电脑,配置为:C-300、64M、4.0G、13.3英寸TFT、24速CD。推动电源按钮,有时能正常开机,关机后短时间内可以再开机,时间一长(比如半天时间)就无法开机,此时供电指示灯亮,系统没有反应,必须使用冷启动Reset按钮,才能引导系统,这种情况在交流电供电和电池供电下都会遇到。
  分析处理:按照“由软到硬”的检查法,首先从有关电源管理方面的软件设置入手。在Win98的“控制面板”中检查“电源管理”各项设置,没有发现错误;再检查“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系统设备”下的“高级电源管理支持”,其驱动程序也安装正确。排除了Win98中有关电源方面设置错误的因素后,在开机时按“ESC”键,再按“F1”键进入系统BIOS,查看电源启动方面的设置,将“Power-up Mode”一项由“Resume”改为“Boot”,屏蔽掉“Panel Power On/off”。将“Auto Power On”一项设为“Disabled”,再开机故障依旧。由此断定是硬件故障,可能是电源模块内部接触不良,导致电压输出时有时无。果不出所料,更换新的电源块后,系统开机一切正常,故障彻底排除。
  故障现象三:东芝2520CDT笔记本电脑,在Win98下用《超级解霸5.5》播放VCD时,图像色彩不正常,颜色偏黄。
  分析处理:开始认为是《超级解霸5.5》的问题,在《超级解霸》的控制界面中,手动调节色差,无论怎样匹配,色彩显示都是不正常,卸载后重装《超级解霸》,问题依旧,说明与《超级解霸》无关。用“画图”随意打开一幅色彩较丰富的图片文件,观察整个画面颜色也是偏黄,由此怀疑是显示卡驱动程序的问题。查看“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器”→“显示适配器”下的显卡驱动程序,为Toshiba公司的S3 VIRGE-MX(260)。于是专门上网到“联想东芝网上俱乐部”(http:∥www.ltclub.legend.com.cn)下载了2520CDT笔记本电脑在Win98下的显卡驱动程序,这是一个名为“s254vid8”的压缩软件包,解压后制作成驱动程序盘。删除原有的驱动程序,换上刚下载的显示驱动程序后,检查图像色彩,颜色还是偏黄。至此,软件方面的检查结束,进入硬件检查环节,决定用“替换法”测试显示卡和液晶显示屏的好坏。在笔记本电脑上外接一工作正常的台式机显示器,然后在“显示”属性中设置显示输出到LCD/CRT,按“F4”键切换到液晶屏和显示器同时工作的状态下对比两者,发现后者在播放VCD和显示图片时色彩均正常,由此断定是液晶屏有问题。更换一块新的液晶屏后,显示色彩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四:康柏1500C笔记本电脑,配置为:C-300,32M,4.0G,12.1英寸TFT,24xCD;开机后不能引导Win98,屏幕上光标闪烁,没有任何显示信息,硬盘指示灯常亮,系统进入死机状态。
  分析处理:从硬盘不能引导,可能是硬盘上的系统文件被病毒破坏。插入一张Win98启动盘从软驱启动,读盘几秒后死机,屏幕上只有光标闪烁,硬盘指示灯亮;换用DOS6.22软盘启动,到显示“Starting MS-DOS…”后同前次一样死机;最后插入Win98光盘尝试从光驱启动,结果还是死机。三种启动方式均告失败,且故障现象大同小异,都是发生在启动时读取硬盘信息出错,怀疑是CMOS中的硬盘参数设置有误。重启电脑在显示开机画面时,发现按“F10”键无法进入CMOS设置程序。因为康柏系列计算机的有关系统配置参数是存放在硬盘上的非DOS专用分区中,不能进入BIOS,说明分区也被破坏,需要重建该分区。于是上网到康柏中国服务网(http:∥www.compaq.com.cn)下载了1500C笔记本电脑的诊断软件包,制作成一张康柏系统诊断盘,用它来引导还是不行,故障依旧。由于硬盘的分区无法恢复,系统配置信息不能加载,加之硬盘的引导记录块和分区表被破坏,在用系统诊断盘启动时,读取硬盘信息错误,无法建立磁盘基数表和参数表导致死机,看来这块硬盘存在物理损坏很难修复了。在更换一块好的硬盘后,用系统诊断盘重建分区,再对剩余空间进行DOS分区,格式化后重装Win98,这台笔记本电脑终于又可以使用了。